请问,一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为什么电流不稳定

楼主(2012-08-19):
用NPN三极管实现电流放大,驱动集电极的激光管,射极直接接地,基极用正弦电压控制集电极电流输出也是正弦输出,当我调节集电极输出电流到70mA左右时,电流总是要经过几秒钟甚至几十秒才能稳定,一开始导通的时候是从3、40mA开始往上涨,请问这是三极管性能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三极管的β值太大,所以不稳定,你放大的是多少倍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S8050和9014两种三极管,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可能是管子温升的缘故

网友C:
给个电路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办呢?

网友D:
应该是管子自身的问题吧,趋近于稳定是要时间的。

网友E:
可能是温度影响
不稳定的话 可以加个电流反馈

网友F:
我看, 除了大家说的, 激光管的因素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G(2012-09-19):
为什么不加反馈?

网友H:
在射极加上反馈,控制集电极电流

网友I:
激光器恒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