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耐压测试及单片机端口耐压问题

楼主(2012-08-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耐压能力是根据单片机来的,手册上应该都有的,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你就说可能是浪涌高压的冲击造成的

网友B:
浪涌?
单片机的I/O一定不能有浪涌,你这样设计的话,单片机不坏就怪了。
一般5V的单片机I/O最大电压为5+0.5V,而3.3V的单片机一般都不能直接接入5V了。

再说外围一般都加缓冲级,怎么可能有浪涌进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可以断定是客户产品在打耐压时损坏的,而且都是那两个端口,单片机的端口的耐压与整机打耐压应该是两个概念,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现在就是找不出回路,无法解释为何会损坏芯片两脚

网友C:
应该说, 芯片的耐压冲击, 并不是真正的耐压性能.  正如3楼所言.
其实单纯说, 芯片一般 IO 口的耐压就是 -0.5 到 VCC+0.5V, 当然, 象 stm32  的所谓 FT 引脚, 最高也就 VCC+2.xV. 由于 IO 端口都有反向二极管保护. 耐压性能其实是通过这对反向二极管的作用实现的.
了解了这个原理, 就知道面对高压威胁的外露端口, 在没有办法限制电压尖峰时, 应该考虑限流措施! 所以, 不管怎么说, 耐压问题, 很多情况是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谢过各位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