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保护

楼主(2012-08-19):
485通信中,485通信线要走在室外,  那么在板子上的保护最好是用吸收管还是保险丝,还是吸收管加保险丝呢?   用SMBJ6.5CA加上20F的保险丝可以吗? 大家有没有见过纯白色的尺寸是4.5*3.2*2.5mm的东东,二极管还是保险丝? 485  B线通过SMBJ6.5CA加上20F引出,A线通过这个白色的加20F引出,那这个白色的应该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是一次性熔断保险丝
电话线上用的那种
最好贴个图,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也觉得是,但是不确定,也有可能是二极管保护的呢。

网友B:
防雷击,保险丝是没用的,要加TVS、放电管,保护地要专门铺设,去看看本坛的老帖吧,这个问题讲过很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在看。  用SMBJ6.5CA的够吗?

网友C:
4.5*3.2*2.7的是贴装气体放电管。

具体RS485的保护电路如下:

网友C:
对于RS485通信线出户外远距离传输,极易受雷击影响和损坏。由于GDT对雷电的响应是1KV/MS的速度而上升的,“响应速度”较慢,对于快速雷电来说会造成剩余残压,为此需要采用TVS二极管(SMBJ6.5CA-TP)对这剩余残压进行“箝位”处理。即是二级浪涌冲击防护。信号接口电路需要协同式和逐级保护电路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D:
楼主搜tvs,大电流时击穿,起保护作用

楼主(2012-09-27):
十分感谢,已经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懂了,谢谢。

网友E:
我来晚了

网友F(2013-06-04):
是不是加了TTVS还得加ESD呢

网友G:
一般的保护,首极是陶瓷气体放电管,接下来通过PTC连接到TVS。这样的保护已经能满足大部分应用场合,只要器件是可靠而稳定的,基本上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