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滤波器的各项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9):
没见过这么用的 以前  这是第一次

网友B:
电容串联?容值减半了,耐压升高,ESR增加

楼主:
不是串联的!!!!!!!!!!!!!!!!1背靠背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串联的!!!!!!!!!!!!!!!!1背靠背连接的!!!!!!!!!

网友C:
在一电路中,需用到较大容值电容,信号有双向,一般由于瓷片容值太低,故用两个电解电容进行反向串联,即正正相接,负负作为接入端。(具体为两个25V,47U的电解电容,实际信号电压不超过5V)。
     若要用有极性的正正或负负串联,只有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用两个有极性电容同极相接串联代替,它的容量和普通无极性电容串联算法不同,因为在反向电压下的极性电容相当于短路,所以两个极性47uF/25V电容串联,其容量接近47uF。耐压也没变,只有一个电容的耐压值那么大,也就是25V,另外,最好在每个极性电容两端并接一个二极管,极性与电容相同,形成反向电流通路,避免电容在反向电压下发热击穿。
     LZ,反向串联的电容值知道了,剩下的参数很容易算了的。
     这种用极性电容串接成的“无极性电容”,目前在一些廉价的农机具用的单相电动机中使用相当多。例如两个220UF/50V的极性电容反向串联,耐压值还是50V左右,容量接近220UF,因为另一个工作在反向电压下,耐压值极低(相当于短路)。忘了交待了,不能用普通的表去测量,测量的结果是减半,因为表测量时的供电电压很低,对电解极性反向也不够成击穿,不信你拿电容表测量电解,两脚换过来换过去容量基本是一样的。
    同极性串联要在实际电路中分析,电路的电压越是接近一个电容的耐压值,则实际串联的等效容量越近一个电容的容量值。或是电压越低,容量就越接近减半。

楼主:
7# wjzx111056 ,非常感谢,回答得这么详细。我还要慢慢消化下,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并联的二极管是不是应该和电容极性相反,才可以形成反向电流通路。

楼主:
7# wjzx111056 电容这样接容值不用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