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 速度 位移

楼主(2012-08-19):
虽说对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对速度积分得到位移,但具体是怎样实现?
例如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连续采样得到一大堆数据,怎样积分得到速度?又怎样积分得到位移?

网友A:
各家都有算法,还当宝贝藏着。其实效果都不咋地!

楼主:
自已项一下

网友B:
其实积分就是累加,很简单的。比较重要的是定时读取加速度。

楼主:
怎样进行积分?
对加加速度的数据的波形进行积分得到速度?积分后不是一个数值吗?还能怎样积分成位移??

网友C:
这样做是不可能准的。只能玩玩。

网友:
什么玩意色弱

楼主: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例如采样率是100Hz,就拿一秒钟来举例,共有100个采样数据A[100]。从0到第一个点A[1]积分得到第一个点的速度B[1],从0到第二个点A[2]积分得到第二个点的速度B[2]......这样就得到每个点的速度值,然后按此方法对0到B[N]积分,得到各点的位移。

网友D:
很多人都不想说,都当宝贝一样藏着,怎么进步???

给你一个计算公式吧 如果是单频率f的振动,位移的幅值为A,速度幅值为2πfA,加速度幅值为2πf*2πfA。
至于公式怎么来的,如果你有时间慢慢推导吧

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信号  速度积分得到位移信号  积分后信号仍旧是交变信号  并非一个数值

楼主:
谢楼上,虽然你说的前半部分我不太理解。
我再说说我的理解,如我之前的例子,采样得到的100个数据(加速度)是一条曲线;对每个点分别累加(积分),得到100个速度数据(也是一条曲线);同样对速度累加(积分),得到100个位移数据(也是一条曲线)。

网友E:
形象点来说就是求面积  别说这个都不会
再精确点  对采样数据插值后再积分

网友C:
形象点来说就是求面积  别说这个都不会
再精确点  对采样数据插值后再积分
引用 网友E:

关键在于这个面积求不出来。你这个积分的初始值未知。产生的误差为累积误差,随着时间增加,误差越来越大,跑个一小时,误差100%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说只能玩玩。要这样做,你必须用另外一个传感器定时做校正。

网友F(2012-11-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说来听听吗,我也很疑惑

网友G(2013-07-15):
表示一直在关注如何得到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