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的RTC疑问???

楼主(2012-08-19):
我看F1升级L1手册上说L1的RTC使用VLCD必须接到VDD,类似于F1系列的VBAT,为什么我不连接照样可以,还有若果我想用锂电池单独为RTC供电该怎么办?

楼主:
另外我照着官网的RTC里边Calendar的稍稍改了一下,发现怎么RTC时钟选LSE就不行了?
谁遇到这种情况过?

网友A:
GPIOA->OSPEEDR = 0X00030000; //100MHz输出

网友B:
“F1升级L1手册上说L1的RTC使用VLCD必须接到VDD”,应该不对。
印象里,STM32L1的RTC 其电源来自VDDa;段码LCD的电源来自VLCD,如果不用内部charge pump,必须接到VDD。

网友C(2012-12-11):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照着官网的RTC里边Calendar的稍稍改了一下,发现怎么RTC时钟选LSE就不行了?
谁遇到这种情况过? ...

兄弟,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选了LSE之后,程序就会跑飞,郁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照着官网的RTC里边Calendar的稍稍改了一下,发现怎么RTC时钟选LSE就不行了?
谁遇到这种情况过? ...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B:
选LSE之前,LSE必须运行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了,LSE晶振旁边的电容官方给的设计参考是6.8pf,你换成10pf,大一点儿的就可以了
可能是由于晶振不一样,据说官方版那种晶振贵又不好买

网友D(2020-08-24):
正好最近要用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