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推荐串行时钟芯片

楼主(2012-08-19):
做产品用的,串行接口I2C、SPI、三线都可以,超级电容做后备电源,实时时钟日历,至少十几个字节的SRAM,SOP8封装,3.3V电压。现在用的是DS1302,5V下没有问题,3.3V就很难起振,换过好几种32.768KHz的晶振都振不起来,市场上充斥仿货,防不胜防。

网友A:
其实可以考虑32768的硅振荡器来替换晶体

网友B:
你可以使用PCF8563

网友A:
他要带SRAM

网友C:
pcf8583或VS1307

楼主:
看来也就DS1307比较合适,不过这型号的市场状况和DS1302差不多,仿品和原装差价十倍以上。

网友D:
我用的DS1302,国产几毛钱,很好啊。。。。
进口的1块多。

网友E:
关键是,童鞋,你要说价位啊.不考虑价位,美信很多噢

楼主:
关键是,童鞋,你要说价位啊.不考虑价位,美信很多噢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当然要考虑成本,貌似DS1308也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