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安装ssh

楼主(2012-08-19):
ubuntu默认并没有安装ssh服务,如果通过ssh链接ubuntu,需要自己手动安装ssh-server。判断是否安装ssh服务,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进行:

  • xjj@xjj-desktop:~$ ssh localhost
  • ssh: connect to host localhost port 22: Connection refused

如上所示,表示没有还没有安装,可以通过apt安装,命令如下:

  • xjj@xjj-desktop:~$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系统将自动进行安装,安装完成以后,先启动服务:
如果这步未成功,出现如下
E: Unable to fetch some archives, maybe run apt-get update or try with --fix-missing
那请检查网路是否是正常的

  • xjj@xjj-desktop:~$ sudo /etc/init.d/ssh start

启动后,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查看服务是否正确启动

  • xjj@xjj-desktop:~$ ps -e|grep ssh
  • 6212 ?        00:00:00 sshd

如上表示启动ok。注意,ssh默认的端口是22,可以更改端口,更改后先stop,
然后start就可以了。改配置在/etc/ssh/sshd_config下,如下所示。

Java代码

  • xjj@xjj-desktop:~$ vi /etc/ssh/sshd_config
  • # Package generated configuration file
  • # See the sshd(8) manpage for details
  • # What ports, IPs and protocols we listen for
  • Port 22

最后,应该是连接的时候了。请看如下命令:

Java代码

xjj@xjj-desktop:~$ ssh exceljava@192.168.15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