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的多路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2-08-19):
fpga实现的多路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是多大?我要求很低的0.几欧姆的导通,它能实现吗

网友A:
木有研究过!

网友B:
fpga可以做模拟开关?

网友C:
可能性不大!模拟开关还是用专门的IC吧!

网友D:
这个没有查出来,用个专用的模拟开关芯片吧!
BL1551 这个挺好的
宽电源电压范围:1.8V至5.5V   高带宽:300MHZ   高关断隔离:   84分贝在1MHz   51分贝在10MHz   电阻:2.7惟在5.0V(典型值)   快速开关时间   吨=12.0ns;TOFF=5.0ns   TTL / CMOS兼容   先断后通开关   轨到轨信号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   -40度85度

网友E:
:)用专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