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PCB封装库导入到PADS中丝印不显示

楼主(2012-08-19):
我在网上查找说把丝印改到top层就可以显示了,我想问大家这样可以吗?还有就是很多元件pcb封装导入到pads里面,必须一个一个改丝印层吗?有没有好的办法统一全部改掉,谢谢~

网友A:
你是怎么导入的?
用PADS的translation转换工具转换后显示丝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用PADS的translation转换工具转换的,在原理图里面都没有丝印,在编辑状态下可以显示丝印。听说可以在编辑里面设置丝印的层,设置成top层,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为什么偏要放在top层我也不明白,你能帮我讲一下转换时是不是需要注意那里,我是不是丢了哪一步呢?谢谢~

楼主:
解决啦,丝印默认情况下是黑色的,没有显示,调成其他颜色可以显示。把silkscreen top的颜色改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P 我服了你了

网友B:
解决啦,丝印默认情况下是黑色的,没有显示,调成其他颜色可以显示。把silkscreen top的颜色改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引用 楼主:
;P

网友C(2015-01-09):
请问PADS的translation转换工具用起来对其它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