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和nRF24LE1 的问题

楼主(2012-08-19):
请教一下2.4G无线的问题 、现在用一块24L01接收,3块24LE1发射   ,设置在通道0和通道1上的 两个24LE1 都通了  、通道2上的这个死活就调不通呢   、通道接收都打开了 ,就是通道2接收不到 , 多通道收发地址和寄存器到底怎么配置呢、网上的例子说是多通道,但大都是2通道的  、  折腾好久了   、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大虾们  知道的  给小弟点拨一二、 、谢谢了

楼主:
难道没有知道的吗  ??    哎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是关于nrf24l01发送、nrf24le1接收的问题吗,能不能请教下你啊??

网友B:
把接收对象的本地地址,对应写在接受通道的地址寄存器里,那个通道就能接收该地址发出的数据包了。。有2401的数据手册的吧,里面写得很具体了。。。

网友C:
回4 楼  :你好前段时间刚搞完24L01对24LE1 单通道、24L01 对LE1多通道 、、、、、

楼主:
回4 楼  :你好前段时间刚搞完24L01对24LE1 单通道、24L01 对LE1多通道 、、、、、、刚刚用另一个账户登陆的   、 、什么问题留联系方式、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 、

网友A:
7# liulingang  qq:76705037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