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中的断层现象

楼主(2012-08-19):
file:///C:/Documents 最近在做三相逆变的项目,ad采样后发现波形是这样的,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如果输入进AD的信号通过示波器查看的确是正弦波的话,有可能是你的AD采样被其他进程打断了。比如你在主循环里面用查询法收发串口数据,就会有很多死等不做有效指令的时间,这些时间里就有可能是不做AD转换的。每个断层就有可能是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等你事情做完了,AD又恢复正常了。

楼主:
加FIFO??可以解释下不?

网友B:
从波形看, 中间掐掉的还不少呢, 最大接近半个周期呢.
FIFO 不见得这么大容量. 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
优化软件, 调整中断, 是否考虑把 AD 结果用中断来接收 更妥当?

网友C(2014-07-11):
我进行AD采样时也出现这个问题,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