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下,这MAX809的复位端为什么总是高电平(3.3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9):
看样子只是提供了上电复位功能(发出一低电平脉冲),没有看门狗……
所以正常工作后你量到的都是高电平

楼主:
芯片是MAX809STR,电路也反复检查过。就是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常规应用应该有一只下拉电阻,上电时个产生一个复位脉冲.

网友C:
正常问题
MAX809正常工作时复位端本来就是要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D:
你把电源电压调到小于筏值后看看是否为低电平,记得需要如4楼的文档加下电阻。

楼主:
是否有下拉电阻(我是上拉电阻),对MAX809影响不大。

楼主:
MAX809正常工作时,复位端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B:
max809只有复位时才为低!

网友C:
复位时输出低电平
复位结束后输出高电平

楼主:
谢谢lyjian不吝指教,这个是我弄错了。

网友E:
这个也会弄错? :dizzy:

网友F:
用双通道示波器量一下,触发源选择电源上升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