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通信使用数据交换寄存器,Oh!

楼主(2012-08-19):
将DSP与FPGA相连,使用DSP的外部存储器接口,片选CS2,地址线只使用了A0~A7,数据线只使用了D0~D7,现在只能寻址2^8=256个单元,即256x8-bit

我现在使用DSP作马达控制,FPGA做通信控制。

假如FPGA将调速信息存放于0~15这些寄存器单元中,然后发中断通知DSP来读取,DSP读取后再根据参数调节速度。

DSP还要测速,将测速信息写至16~31这些寄存器单元中,但是如何通知FPGA呢?
使用什么机制来通知呢?
FPGA没有中断机制!

如何通知呢?

网友A:
这个是单靠FPGA也能完成,非要加个DSP干啥?

楼主:
任务分工。
FPGA完成通信接口,DSP完成BLDC马达控制。

网友B:
任务分工。
FPGA完成通信接口,DSP完成BLDC马达控制。
引用 楼主:
FPGA也可以马达控制啊。

楼主:
DSP控制马达比较方便,6路带死区的PWM输出和3路输入捕获理实用。
FPGA就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B:
:)你是北京的么??

楼主:
是啊。怎么了?

网友C:
你的DSP的写信号就可以作为通知信号

网友D:
地址译码信号啊,寄存器锁存触发信号啊都是可以得到的!楼主要把fpga和cpu怎么工作的弄清楚,一个硬件一个软件!

楼主:
你的DSP的写信号就可以作为通知信号
引用 网友C:

太对了!
就是它!

当DSP通过XINTF外部接口向外扩地址范围写数据的时候该引脚是低电平,写完后该引脚又变为高电平,FPGA可以利用这个上升沿触发!!!!

好!
好!
太好了!

网友B:
是啊。怎么了?
引用 楼主:
拜访一下你啊。

网友B:
太对了!
就是它!

当DSP通过XINTF外部接口向外扩地址范围写数据的时候该引脚是低电平,写完后该引脚又变为高电平,FPGA可以利用这个上升沿触发!!!!

好!
好!
太好了! ...

你太激动了。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