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一下:TN型LCD液晶的驱动方式

楼主(2012-08-19):
看了一下TN型LCD液晶的驱动方式资料,好像和LED型的不一样,那么有没有现成的TN型的LCD驱动IC?

网友A:
有,合泰很多,还有很多单片机自带,比如PIC和4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驱动的字段型LCD液晶是那种简单的只有一个玻璃片和金属管脚的,所以驱动IC我需要自己选,驱动程序我需要自己设计。

查看了一下TN型的LCD资料,感觉有点复杂,您能大致说说整个工作过程吗?

网友A:
你看一下PIC16F914的数据手册里面关于LCD驱动模块的说明部分吧,关键词就是——阶梯波。

网友B:
我在用HT1622,前段时间准备直接用STM8L的LCD驱动器来驱动,但是由于是全英文的手册,阅读困难,在看完LCD的驱动原理和部分寄存器的设置方法后,还没来得急了解缓冲区和外部COM SEG对应的关系。
接着我们的经理扔给我一块带1622的LCD模块,这就轻松多了,因为数据手册里带有表格型的映射表,标明了缓冲区里的每一个位对应的是哪个COM和SEG,因此用万能表找出液晶片和HT1622的连接方法后很快就驱动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LCD驱动电压时5V的还是3.3V的?

网友B:
7# tc9148 5V的
我翻出了原来的STM8S开发板来驱动这个模块,发现亮度不足,就将HT1622的电源口接到5V的电源插针上
由于STM8S端口是耐5V的,所以虽然单片机工作在3.3V,但是也没烧
LCD的工作电压在定制的时候可以跟厂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