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I/O驱动能力的几种方**??

楼主(2012-08-19):
现在的CPU一般都是3.3V的I/O,为了提高其与5V电平的兼容,往往加入电平转换芯片。
所以问题就来了:

看到有人设计如下的东东:

1、MCU+3.3V转5V电平转换芯片+缓冲收发器+外围电路
2、MCU+3.3V转5V电平转换芯片+外围电路

问一下上面2种哪一种更好呢?

1是不是有种啰嗦?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好不好,只有需要不需要。驱动能力不够,就要加,当然考虑速度和功耗是否允许使用三极管将给你省更多的钱。

网友B:
通常轻负载下,都可以不用转换,更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