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存储器Boot ROM有什么用?

楼主(2012-08-19):
把程序直接烧写进片内Flash能执行吗?
这个Boot ROM有什么用?

楼主:
我写完程序后,编译生成目标文件。
是烧写进Boot ROM还是烧写进Flash Room?

网友A:
当然是FLASH啦
bootrom是存启动代码的

网友B:
你没有仿真器的吗?
另外,你对boot的概念好像不懂啊
建议你把datasheet的boot段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