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2-08-19):
一个芯片比如7077规格书有输出电压等参数,但是就没有输出电流参数,假如我外围都够大的话,那它能支持多大的电流呢?这个IC输出电流总有个限制吧,电压可调,那输出功率是不是有限制呢?

网友A:
这是DC-DC控制器,功率MOS外挂,输出电流取决于外挂的MOS及芯片的驱动能力

网友A:
简单评估的话,
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x 0.7 x 开关电流

楼主:
开关电流指的是?MOS管承受最大电流?还是?驱动MOS的我加了三极管驱动的,

网友A:
MOS管导通后能达到的最大峰值电流

网友A:
同时也要确保在最大开关电流时电感不饱和

楼主:
0.7是70%的脉宽吧?那就是说用同一个芯片,改周围原件能调大输出电流了,加大MOS功率。找低内阻MOS,加大感量,电感电流能力,加大MOS驱动,??

网友B:
感觉LZ方向弄反了,你应先确定最大负载电流,然后往回推,计算各个器件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