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开关电源电路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2-08-20):
1: 电源电路的输出输出通过低阻值大功率电阻接到板内,这样在不焊电阻的情况下可以先做到电源电路的先调试,避开后面电路的影响
2: 一般来说开关控制器是闭环系统,如果输出恶化的情况超过了闭环可以控制的范围,开关电源就会工作不正常,所以这种情况就需要认真检查反馈和采样电路。特别是如果采用了大ESR值的输出电容,会产生很多的电源纹波,这也会影响开关电源的工作的

网友A:
开关电源为闭环系统,谢谢分享

网友B:
补充一点   何谓闭环系统
闭环系统   输出量直接或间接地反馈到输入端,形成闭环参与控制的系统称为闭环控制系统。也叫反馈控制系统。
  为了实现闭环控制,必须对输出量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的结果反馈到输入端与输入量进行相减得到偏差,再由偏差产生直接控制作用去消除偏差。整个系统形成一个闭环。
  对于自动控制系统而言,闭环系统,在方框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输入都可以受到输出的反馈作用。控制装置的输入受到输出的反馈作用时,该系统就称为全闭环系统,或简称为闭环系统。
  一个闭环的自动控制系统主要由控制部分和被控部分组成。控制部分的功能是接受指令信号和被控部分的反馈信号,并对被控部分发出控制信号。被控部分的功能则是接受控制信号,发出反馈信号,并在控制信号的作用下实现被控运动。

网友C:
挺有帮助的

网友D: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E: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写的不错呀,看来楼主很有经验,不错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B:
再补充一些   呵呵
开关电源纹波的产生与抑制   (2011-10-28 11:27)
分类: 开关电源
最近在搞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纹波是比较头疼的一个方面,所以趁此机会稍微总结一下。找了些资料,整理下,包括纹波的产生,测量和抑制。

开关电源纹波的产生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输出纹波降低到可以忍受的程度,达到这个目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尽量避免纹波的产生,首先要清楚开关电源纹波的种类和产生原因。

   上图是开关电源中最简单的拓扑结构-buck降压型电源。
    随着SWITCH的开关,电感L中的电流也是在输出电流的有效值上下波动的。所以在输出端也会出现一个与SWITCH同频率的纹波,一般所说的纹波就是指这个。它与输出电容的容量和ESR有关系。这个纹波的频率与开关电源相同,为几十到几百KHz。
    另外,SWITCH一般选用双极性晶体管或者MOSFET,不管是哪种,在其导通和截止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这时候在电路中就会出现一个与SWITCH上升下降时间的频率相同或者奇数倍频的噪声,一般为几十MHz。同样二极管D在反向恢复瞬间,其等效电路为电阻电容和电感的串联,会引起谐振,产生的噪声频率也为几十MHz。这两种噪声一般叫做高频噪声,幅值通常要比纹波大得多。

    如果是AC/DC变换器,除了上述两种纹波(噪声)以外,还有AC噪声,频率是输入AC电源的频率,为50~60Hz左右。还有一种共模噪声,是由于很多开关电源的功率器件使用外壳作为散热器,产生的等效电容导致的。
    因为本人是做汽车电子研发的,对于后两种噪声接触较少,所以暂不考虑。

开关电源纹波的测量
基本要求:

使用示波器AC耦合
20MHz带宽限制
拔掉探头的地线
1,AC耦合是去掉叠加的直流电压,得到准确的波形。
2,打开20MHz带宽限制是防止高频噪声的干扰,防止测出错误的结果。因为高频成分幅值较大,测量的时候应除去。
3,拔掉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使用接地环测量,是为了减少干扰。很多部门没有接地环,如果误差允许也直接用探头的接地夹测量。但在判断是否合格时要考虑这个因素。
    还有一点是要使用50Ω终端。横河示波器的资料上介绍说,50Ω模块是除去DC成分,精确测量AC成分。但是很少有示波器配这种专门的探头,大多数情况是使用标配100KΩ到10MΩ的探头测量,影响暂时不清楚。
    上面是测量开关纹波时基本的注意事项。如果示波器探头不是直接接触输出点,应该用双绞线,或者50Ω同轴电缆方式测量。
    在测量高频噪声时,使用示波器的全通带,一般为几百兆到GHz级别。其他与上述相同。可能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测试方法。归根到底第一要清楚自己的测试结果。第二要得到客户认可,
关于示波器:
    有些数字示波器因为干扰和存储深度的原因,无**确的测量出纹波。这时应更换示波器。这方面有时候虽然老的模拟示波器带宽只有几十兆,但表现要比数字示波器好。
    泰克公司有专门分开测量上述两种纹波(噪声)的软件,可以看一下参考资料5。同样,关于示波器的接地,电源测试的相关知识,也可以看一下。

开关电源纹波的抑制
对于开关纹波,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一定存在的。通常抑制或减少它的做法有三种:
1,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开关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感值和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左图是开关电源电感L内的电流波形,其纹波电流△I可由下式算出:

    可以看出,增加L值,或者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电感内的电流波动。
    同样,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vripple=Imax/(Co×f)。  可以看出,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通常的做法,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
    同时,开关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以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应用该对策后,BUCK型开关电源如下图所示:

    上面这种做法对减小纹波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体积限制,电感不会做的很大;输出电容增加到一定程度,对减小纹波就没有明显的效果了;增加开关频率,又会增加开关损失。所以在要求比较严格时,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
  关于开关电源的原理等,可以参考各类开关电源设计手册。
2,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
    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反馈比较电压的采样点。(如下图所示)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前(Pa),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压降产生,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而且这个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后(Pb),这样输出电压就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电压。但是这样在电源系统内部引入了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有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关于系统稳定,很多资料有介绍,这里不详细写了。
3,开关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馈系统,但也是成本最高,功耗最高的办法。
    任何一款LDO都有一项指标:噪音抑制比。是一条频率-dB曲线,如右图是凌特公司LT3024的曲线。

    经过LDO之后,开关纹波一般在10mV以下。
    下图是LDO前后的纹波对比:

    对比曲线上图的曲线和左图的波形,可以看出对几百KHz的开关纹波,LDO的抑制效果非常好。但在高频范围内,该LDO的效果就不那么理想了。
    对减小纹波。开关电源的PCB布线也非常关键,这是个很赫手的问题。有专门的开关电源PCB 工程师,简单的可以参考美国国半公司的AN1229:SIMPLE SWITCHER PCB Layout Guidelines,  (网上有翻译的中文摘要)
    对于高频噪声,由于频率高幅值较大,后级滤波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有专门的研究,简单的做法是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或串联电感。
4,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

    左图是实际用二极管的等效电路。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这种高频振荡,需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容C或RC缓冲网络。电阻一般取10Ω-100 Ω,电容取4.7pF-2.2nF。
    详细的解释可参考资料1和2。
    在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C或者RC,其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对高频噪声要求严格的话,可以采用软开关技术。关于软开关,有很多书专门介绍。
5,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元件,同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的额定电流要满足实际的要求。比较简单的做法,不再详细解释。

小结
    以上是关于开关电源纹波,总结的一些内容,如果能加些波形就更好了。虽然可能不太全,但对一般的应用已经足够了。关于噪声抑制,实际中并不一定全部应用,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比如产品体积,成本,开发周期等,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B: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门技术   继续努力   呵呵   我上面发的帖子主要讲电源纹波的产生以及如何处理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分享,受益非浅。帮顶:handshake

网友I:
还有补充的没?

网友J(2013-08-24):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   何谓闭环系统
闭环系统   输出量直接或间接地反馈到输入端,形成闭环参与控制的系统称为闭环 ...

你好,对于开关电源的闭环系统有些疑问,我们做的开关电源是18V输入,30----36V输出,采用Boost拓补结构,PWM由单片机产生,那反馈回路是不是要将采样电压通过A/D转换进入单片机,从而控制MOS管的工作状态啊?

网友K(2014-08-24):
学习了正好用到,只是没有看见“图”

网友L:
分享便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