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变压器啸叫原因分析(分析的好转来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2-08-20):
变压器有杂音一般是变压器制作工艺没处理好会引起的:

  主要有低频杂音和高频杂音,

  低频杂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高频杂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解决问题是要如何做?

  是否还有其他方面引起变压器杂音?

  变压器杂音主要是由于变压器的激磁成分中含有低频杂音,使得磁芯的磁分子在这个低频磁场下运动,产生机械振动,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这个空气的振动最终传到人的耳朵而被人所听见。

  知道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找解决办法了。首先就是使变压器避免产生这样的低频的磁场,也就是从电路上下功夫,使变压器的激磁电流避开这个频段。

  其次就是从机械上下功夫,使得磁分子的运动不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也就是固定磁芯,使他不能产生机械振动。

  根据我做开关电源的经验,总结出变压器发出啸叫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变压器本身的问题,如浸漆烘干不到位,导致磁芯不牢固引起机械振动而发出响声;还有就是气隙的长度不适合,导致变压器的工作状态不稳定,也会发出响声;最后,线包没有绕紧也可能导致响声。

  2)电路设置的问题,尤其是光耦和431配对使用的时候,如果偏置电流设置不当,就会造成电路工作的时候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以致产生振荡而发出响声;还有431的输出端和控制端之间的RC反馈设置不当也会造成振荡而引起响声。

  3)元器件的质量问题,如输入滤波电容容量不足,输出整流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质量不好,功率MOS管质量不好,RCD反冲吸收回路的高压电容或二极管质量不好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震荡而引起响声。

  4)电路板布线不恰当,从而造成干扰引发振荡,导致响声。

网友A: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