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你会判断晶振的好坏吗?教你方法

楼主(2012-08-20):
1.将电笔插入插座中(当然是火线),用一只晶振的脚接触电笔屁股,另一只脚用手接触,如果电笔亮,就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试试的!

2.接入电路看有无输

3.替换法。

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的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4.用替换法把朋友!晶振很难用万用表判断的,正向电阻是无穷大反向电阻也是无穷大

5.如果有条件呢就用试波器看有无波型

6.用晶振测量议100元就买一个

7.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电路中用万用表量一下它的两端有没有工作电压,若有的话,再有示波器量一下它的频率,若频率不对的话,很有可能它坏了

8.用10K档量一量有一点阻值是不行的,摇一摇里面有掁动是不行的

9.可以加上电压和激励信号,用示波器一测就明白

10.你可以测测它有没有输出~在测控制电压有没。在就是他的供电

11.若大批筛选的话,可搭一个单管”晶体“震荡电路,晶体的两个端子接个两孔小插座,作为测试晶振的插孔,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其输出信号,还可测得频率精度;若无这两种仪器,可自制一个倍压检波探头,整流成一直流电压再用万用表1V档测的震荡电压高低,以判断晶振的好坏及品质。

12.用万用表10K挡检测,无穷大为良品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恩,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啊,我学学

网友C:
:)版主很有才啊!!!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网友E:
不错的资料,简单明了,言简意赅。顶一个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一般的晶振两脚对地都有个电容,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直接测对地电容的电压。如果是好的电压应该是相同的,即相差不会超过0.1V。如果相差太多那晶振就是坏的,百试不爽。。

网友F:
想不到方法还这么多啊,我一般的只用了其中的一种方式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H:
用万用表10K挡检测,无穷大为良品,这个方法简单,可以多试试的

网友I:
万用表的电容档测其电容大小,这个方法也直观简单,我试试了

网友J:
方法不错,选择自己实用的,感谢分享。顶必须的

网友K:
这个真的很有用啊,防止以后别骗啊,可以少走弯路,谢谢啦

网友L:
呵呵,频率,频差,老化率,DRD1,DRD2这些数据也很重要.这些数据需要有专门的仪器才能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