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池阀调节指针老是晃动

楼主(2012-08-20):
RT,跟小日本的那个比差别很多,不知道有没有人调节过这个东西,就是从压力传感器收到数据和外界出入的数据比较,如果外界的值大于压力传感器的值则充气,小于就放气。。相等时就停止,可是老是会摆动。。。不知道啥情况。。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居然没人。。。

网友A:
传感器上的问题, 或者后面缓冲导致压力不均匀和阀的响应延迟的问题
仔细测量, 增加时间响应校准, 必要的时候, 还要增加 PID 算法.

网友B:
1、阀门用PID调节了吗?
2、传感器影响速度如何?
3、信号采集做合理的数字滤波了吗?

楼主:
没有用PID...现在分步调试了,,感觉好烦。。。一直想用PID,老大说不用。。。说直接就可以了。。。直接充气和放气很容易就NG了。。

网友C:
自己尝试用PID看看效果啊

网友D:
是不是太灵敏了?

网友E:
建议使用PID调节

楼主:
7# 冲上云霄 是的太灵敏了应该怎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