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怎么可以变为串口使用呢?

楼主(2012-08-20):
我现在板子串口都满了,但是为了连接蓝牙设备还需要一个串口,只有一个USB host 和一个USB otg 了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蓝牙的 RX  TX 和USB连接当一个串口使用呢?

网友A:
PL2303用这个芯片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电脑上可以,小板子还是算了……
找两个I/O口模拟一个吧,或者用模拟开关实现串口复用

楼主:
1# weihuahua518 蓝牙出来的是TTL,还要转换成232 然后再在用PL2303 这样是不是比较麻烦呀。。 我看到现在的蓝牙模组里面就有带USB接口的,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怎么转换的,我没看到里面有2303这个芯片。。

楼主:
这个就是转换为USB串口的,是不是用这个电路可以直接实现呢 ??

楼主:
我晕! 现在蓝牙模块上面都有usb+ USB-  接口呢,直接上USB host 就可以了 。。。。。。。。。。。还是谢谢 2楼的方案了!!

网友C:
ARM板子上有点麻烦。 电脑上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