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IM定时器输入捕获模式

楼主(2012-08-20):
请问,能否用定时器测量如图波形高电平的长度。

定时器上升沿开始从0计数,下降沿停止计数,并读取计数器值,这样是否可行?
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不太清楚!看看

网友B:
同求!楼下有人会不

网友C:
可以测啊,定时器捕获啊,上升沿进入中断计时,快退中断时改变捕获方式下降沿,下降沿进入中断时计算脉宽,快退中断时再改变为上升沿

网友D:
可行~~用定时器的捕获方式实现,固件库中有定时器捕获的例子啊,可以参考一下 1# 2211717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