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中如何模拟按键按下,松开的过程。

楼主(2012-08-20):
程序如下:KEY2==0时,开关按下,while(!key2)时,开关松开。调试程序的过程中,如何设置能按下开关,松开开关。以便于进入IF语句中调试程序。
void main()
{
  P3=0xff;
  while(1)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P1=0x00;
        }
          while(!key2);
          delay(5);
          while(!key2);
      }
     else
     P1=0xff;

   }
}

网友A:
使用proteus吧。能跟keil一起联调。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认为定义key2=0,然后看看程序是否能按照预想进入if程序;
然后再在if程序中定义key2=1,来模拟按键的动作;

或者搭建硬件电路进行测试,应该也会很简单的......

网友C:
记得可以直接修改IO口的值的啊?

网友D:
下拉菜单:Peripherals -> I/O-Ports 打开相应端口的对话框。看了你就知道什么弄了。

网友E:
不能软件仿真,在进入判断的时候设置一个断点,然后修改数据,再继续执行么,这样比较灵活。
我在STM8上编写菜单的时候还没有弄按键的时候就是这样搞的,后来还弄了一个按键缓冲区,在仿真之前一次性写了好多键值进去,然后菜单程序再一个个的将缓冲区里的数值取出来,这样调试会快点: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