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2-08-20):
目前我只能做到烧写芯片,无法在线调试程序,单步调试程序。希望高手们帮帮忙,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看来STC是不支持这个功能了

网友A:
可以仿真,而且不用购买仿真器
你可找下,STC的单芯片仿真和双芯片仿真

网友B:
据介绍是可以仿真的, 不过感觉资料上也没有说清楚, 传统的仿真器估计不行

楼主:
好像有两种说法:1、有仿真器但价格昂贵。2、同一型号的芯片又分两种类型(可仿真和不可仿真的)

网友C:
新的15系列可以串口仿真,占用点资源。但一般的都还是用串口下载看结果。
中颖的支持JTAG

网友D:
旧的STC89,STC12C5A60S2系列可以用湖南菊阳的仿真器, 可支持。

新的STC IAP15F2K61S2 可单芯片仿真(双的好像还不行),需使用STC-ISP V6.19 更新单片机最新固件。

http://www.pccopy.net/stcisp/stc15fz/stcfz1.html

试过,还可以吧。我一般都是ISP下载实际运行的,已经习惯了。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