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生成ddr2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2-08-20):
在使用MIG生成ddr2,实现ddr2读写控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时序约束方面,起初使用MIG自动生成的UCF文件,由于ddr2的系统时钟是由差分时钟sys_clk_p和sys_clk_n作用产生的,所以UCF文件中定义如下约束为时钟周期约束: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TNM_NET=  "SYS_CLK";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 3.75 ns HIGH 50 %;
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clk200_ibufg" TNM_NET = "SYS_CLK_200";
TIMESPEC "TS_SYS_CLK_200" = PERIOD "SYS_CLK_200" 5 ns HIGH 50 %;
但是在Implement Design过程中会报错找不到NET "SYS_CLK",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其次,在测试过程中,通过自己添加的UCF文件(约束不完整的)虽然通过Implement Design,在Chipscope pro Analyzer中观察到写入ddr2中的数据app_wdf_data基本上是正确的,但ddr2的输出数据rd_data_fifo_out没有和写入的有效数据对应起来,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用的FPGA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spartan3或者V5的芯片,是需要修改的

楼主:
你好,我是用的V5110t的,还要请教您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这里的sys_clk_p和sys_clk_n是指FPGA输入的控制时钟,并非指DDR2硬件连接上的时钟ck和ck_n,所以当时我是用单端时钟输入的

楼主:
水畔天蓝:
很高兴你的回答!我使用的是sys_clk_p和sys_clk_n双端输入时钟,现在正纠结于怎样对FPGA输入时钟进行时序约束,不知道是该选用sys_clk_p还是sys_clk_n,或者是其他的时钟信号,因为我发现此时的时序约束直接影响了我设计系统的性能,时序约束稍有改变,输出数据有比较大的差异,还请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MIG版本是什么?

楼主:
6# GoldSunMonkey 使用的是MIG3.61的,采用的是sys_clk_p和sys_clk_n这对差分时钟作为FPGA的输入时钟控制,但不太清楚如何对差分时钟进行时序约束,而MIG3.61自己生成的UCF文件不能直接用,不太清楚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B:
谁说不能直接用?

楼主:
8# GoldSunMonkey 我用的是V5的芯片,前面的帖子上也提到了直接用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你能帮我解决上面的问题,将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问你是用chipscope看到的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只要是因为时序约束没有做好,在chipscope中观察到输入数据基本是正常的,但输出数据没有和输入数据相对应起来,比如:输入数据是12345,输出数据可能是45123,或者51234等情况,但输出的都是写入DDR中的有效数据

网友C:
可以用PLL输出的频率做约束

网友D:
看来你对约束规则的语法不是很了解!将sys_clk_p和sys_clk_n调用差分buffer基元,基元输出为SYS_CLK!然后将其引至u_ddr2_infrastructure模块下sys_clk_ibufg的输入。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TNM_NET=  "SYS_CLK";意思是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下的SYS_CLK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您说的很对,我现在刚接触时序约束不久,有些地方不是很熟悉。 想深入的请教一下高手:在UCF文件中定义如下: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TNM_NET=  "SYS_CLK";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 3.75 ns HIGH 50 %;
NET "phy_init_done" OFFSET = OUT 11 ns AFTER "SYS_CLK";
……
在Implement Design过程中会报错:NET "SYS_CLK"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原因?

网友B:
你是XP系统?然后?

网友B:
你用XILINX的user design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7的哈

网友D:
楼主这个不是系统的问题,也不是软件的问题!上面说的很清楚,NET "SYS_CLK" not found,你的“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下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号,你怎么对他进行约束!我昨天查了下,楼主肯定是自动生成的设计例子,想使用差分时钟输入,但你的约束条件写的有问题,如果楼主不介意的话将u_ddr2_infrastructure这个文件贴出来,我就知道你的约束条件该怎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感谢您的帮助!正如您所说,我是想采用自动生成的设计例子,由于行不通所以想寻求帮助,下面贴出u_ddr2_infrastructure,具体情况在附件中。麻烦您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约束更改如下:
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TNM_NET=  "sys_clk_ibufg";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_ibufg" 3.75 ns HIGH 50 %;
NET "phy_init_done" OFFSET = OUT 11 ns AFTER "sys_clk_ibufg";
...
分析:
你的ddr2_infrastructure.v中是这么写的
generate
  if(CLK_TYPE == "DIFFERENTIAL") begin : DIFF_ENDED_CLKS_INST
    //***************************************************************************
    // Differential input clock input buffers
    //***************************************************************************

    IBUFGDS_LVPECL_25 SYS_CLK_INST
      (
       .I  (sys_clk_p),
       .IB (sys_clk_n),
       .O  (sys_clk_ibufg)
       );

    IBUFGDS_LVPECL_25 IDLY_CLK_INST   //clk200一直有信号,其来源于clk200_p和clk200_n;
      (
       .I  (clk200_p),
       .IB (clk200_n),
       .O  (clk200_ibufg)
       );

  end else if(CLK_TYPE == "SINGLE_ENDED") begin : SINGLE_ENDED_CLKS_INST
    //**************************************************************************
    // Single ended input clock input buffers
    //**************************************************************************

    IBUFG SYS_CLK_INST
      (
       .I  (sys_clk),
       .O  (sys_clk_ibufg)
       );
    if ( NOCLK200 == 0 ) begin : IBUFG_INST
        IBUFG IDLY_CLK_INST
          (
           .I  (idly_clk_200),
           .O  (clk200_ibufg)
           );
    end

  end
  endgenerate

那么你使用差分时钟,CLK_TYPE == "DIFFERENTIAL",程序就综合的是:
if(CLK_TYPE == "DIFFERENTIAL") begin : DIFF_ENDED_CLKS_INST
    //***************************************************************************
    // Differential input clock input buffers
    //***************************************************************************

    IBUFGDS_LVPECL_25 SYS_CLK_INST
      (
       .I  (sys_clk_p),
       .IB (sys_clk_n),
       .O  (sys_clk_ibufg)
       );

    IBUFGDS_LVPECL_25 IDLY_CLK_INST   //clk200一直有信号,其来源于clk200_p和clk200_n;
      (
       .I  (clk200_p),
       .IB (clk200_n),
       .O  (clk200_ibufg)
       );
这部分使用的时钟就是“sys_clk_ibufg”,所以你该对“sys_clk_ibufg”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根据您的分析,我基本上理解了,但是按照您做的约束更改,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错误报错,<NET "sys_rst_n" OFFSET = IN 20 ns VALID 20 ns BEFORE sys_clk_ibufg RISING;> [mig_v3_61.ucf(323)]: NET "sys_clk_ibufg"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但是我看了一下警告中提到: Constraint <NET "sys_rst_n" OFFSET = IN 20 ns
VALID 20 ns BEFORE sys_clk_ibufg RISING;> [mig_v3_61.ucf(323)]: This constraint will be ignored because NET "sys_clk_ibufg" could not be found  or was not connected to a PAD.我想是不是因为程序原因使得sys_clk_ibufg没有连接好的缘故呢?还请您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D:
约束指南是这样讲的,OFFSET is used only for pad-related signals, and cannot be used to extend the arrival time specification method to the internal signals in a design. OFFSET约束是pad to pad 约束,你此处可以不用这个约束。
不好意思,我看错啦,你的约束是这样写的:
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TNM_NET=  "SYS_CLK";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 3.75 ns HIGH 50 %;
这样写没问题,也是对sys_clk_ibufg进行约束。TNM_NET的语法是这样的:NET “netname” TNM_NET=[predefined_group] identifier;那么“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是网络名,"SYS_CLK"仅仅就是一个标示符。你的错误可能出现在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中,意思是在顶层例化的u_ddr2_infrastructure这个module中的sys_clk_ibufg信号。首先确认你是不是在顶层模块下调用的“ddr2_infrastructure”module,且取得module名字为“u_ddr2_infrastructure”,如果不是就要看你的程序中的module层次了。如果方便,把你的工程的层次结构截个图。

网友D:
楼主可以看下我的工程就明白了!
我的约束写法:
NET "ep/pcie_ep0/pcie_blk/SIO/.pcie_gt_wrapper_i/gt_refclk_out" TNM_NET = "MGTCLK" ;
TIMESPEC "TS_MGTCLK"  = PERIOD "MGTCLK" 100.00 MHz HIGH 50 % ;
我的工程层次结构:

网友D:

刚图片没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有您的帮助真的很高兴!我们实验室太缺少有经验的人了,所以很高兴与您交流。言归正传, 我们是在顶层模块中调用“ddr2_infrastructure”module,且取得module名字为“u_ddr2_infrastructure”,我想在顶层调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下面是工程层次截图在附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刚刚看到了你的工程对应的约束写法,我觉得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 TNM_NET =  "SYS_CLK";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 3.75 ns HIGH 50 %;
这么写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以此定义为系统时钟约束,并且作为其他寄存器或者输入输出的参考时钟时会出现错误的,就如以前定义:
NET "sys_rst_n" OFFSET = IN 20 ns VALID 20 ns BEFORE "SYS_CLK" RISING;出现的错误一样

网友E:
走过路过 不容错过

网友B:
约束更改如下:
NET "u_ddr2_infrastructure/sys_clk_ibufg"TNM_NET=  "sys_clk_ibufg";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_ibufg" 3.75 ns HIGH 50 %;
NET "phy_init_done" OFFSET = OUT 11 ns AFTER "sys_c ...
引用 网友D:
兄弟的你的说法是不对的,
ucf里面是重新对他起名字了。看XILINX的说明。

网友B:
这个是命名,是吧sys_clk_ibufg命名为SYS_CL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根据您的分析,我基本上理解了,但是按照您做的约束更改,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错误报错, [mig_v3_61.ucf(323)]: NET "sys_clk_ibufg"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 ...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用PlanAhead 看是不是连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您好!有您的帮助真的很高兴!我们实验室太缺少有经验的人了,所以很高兴与您交流。言归正传, 我们是在顶层模块中调用“ddr2_infrastructure”module,且取得module名字为“u_ddr2_infrastructure ...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的是哪个目录下的design?

网友B:
把工程打包上来,周末有空,我看一下。

网友F(2013-12-31):
遇到同样问题,没有解决。楼主最后怎么做的?

网友G(2015-07-04):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15-11-02):
遇到同样问题的 飘过......有解决方案的 麻烦 贴出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