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贴片芯片接到搭的电路里进行测试呢

楼主(2012-08-20):
小弟设计了个电路,用到SRAM、USB芯片、ADC等芯片,但是这些芯片买回来都只有贴片的,根本没办法接到搭的电路里测试啊。。。我总不可能专门去开个PCB板吧?万一电路哪里有问题又得重新开板,时间金钱上都伤不起啊。。。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贴片芯片啊?

网友A:
淘宝有sop转DIP座子的 你可以买点自己玩玩

网友B:
对SRAM来说,只能是使用SOP 转DIP座子了;
如果是管脚少的,而且间距稍大一点的,可以飞线测试....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其实你焊接技术好的话,可以直接用飞线。

网友D:
还不如打样呢,淘宝上10×10cm以下的板子,100块钱能做10块,还饶2块。

楼主:
最后去淘宝买了几块转接板,便宜,轻松搞定:P
PS.总结下前面方法:座子看了下,太贵了。打样得十多天吧?时间太长。飞线我是实在不行。。。0.65的管距,太考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