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输出干扰求解

楼主(2012-08-20):
线路如附件,输入电池的3.7V输出5V,被那个干扰波形给难倒了...
输出滤波电容加大到2200UF,稍微有所好转,但是板子面积不允许这样。
不知这个干扰波形是如何出现的......
C5 C6用的是钽电容 C30 C4是陶瓷电容

网友A:
从图上看很像自激,可能是电路板布线问题,先试一下U10,电压输入级滤波电容加大到470uF

网友:
加一级LC滤波

网友B:
1、LZ图不完整 2、从芯片资料上看输出电容选择的容值不大,而且多并几个 3、布局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布局上的确有点问题的,元器件排布的不是很紧凑,另外电感和IC不在同一个面(双面板,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影响),因为板子暂时不能改,所以先考虑下加大滤波电容下看看。

网友C:
开关电源这种东西,布局排板还有走线都很重要,特别是地线。。。。

楼主:
加LC滤波效果很明显,示波器交流 开频带限制情况下波形比较之后,发现加LC的电压纹波峰值要比没加的小将近80MV。考虑要重新布板,加入这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