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容放电能量和放电电流

楼主(2012-08-20):
电容47nF, 充满电200V,电阻100欧姆。当电容充满电后,开始放电,放电时间100ns,请计算电容的放出的能量,放电过程中100欧姆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A:
耗能:0.0391mJ;
平均功耗:391W

楼主:
电容放电曲线:Uc(t)=Uc(0) e^-t/RC
Uc(0)=200V,RC=4.7us,电容通过5RC时间放电,电压Uc=200*e^-5=1.34V,可视为完全放完电。
其释放的能量函数为:W(t)=(U*U)*t/R=[40000*e^(-2t/4.7us)]*t/R=400*t*e^(-t/2.35us)
=400*2.35us*(t/2.35us)*e^(-t/2.35us)
从0到100ns对W(t)积分得到:400*2.35us*[1-(1+100ns/2.35us)*e^(-100ns/2.35us)]=0.9uJ

楼主:
其释放电流 I(t)=[ Uc(0)/R]* e^ (-t/RC)=2*e^(-t/4.7us)
从0到100ns积分得总电流为:ʃ I(t)dt=2*(4.7us) ʃ e^(-t/4.7us) d(t/4.7us)
=(9.4us) - (9.4us)*[e^(-t/4.7us)]=0.2uA
   则100Ω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为P = U*I = 200*0.2u = 40 (微瓦)

楼主:
以上推导是否成立?若有问题,请指正,谢谢!

网友A:
“Uc(0)=200V,RC=4.7us,电容通过5RC时间放电,电压Uc=200*e^-5=1.34V,可视为完全放完电。”
放电时间为100ns, 约0.02RC,电压基本没降,计算得195.79V,即平均功率应该在383~400W之间。所以LZ的结果是错的。

网友A:
W(t) = U*U / R * t;
对t微分:d[W(t)] = [U(t)*U(t) / R] * dt;
对dt积分:∫[200*e(-t/4.7us)]^2 / R * dt;
附,指数积分公式:∫e(c*x) *dx = (1/c) * e(c*x);

网友A:
刚想到的,因为放电时间远小于RC,
故可将放电电压视为直线下降,取U0 = (195.79+200)/2, W = U0*U0/R = 391.6;
亦可功率变化也可视为直线下降,取(383+400)/2 = 391.5;

楼主:
"对dt积分:∫[200*e(-t/4.7us)]^2 / R * dt;
附,指数积分公式:∫e(c*x) *dx = (1/c) * e(c*x);"
c=-2/4.7us, 1/c=-4.7us/2, 所以计算出来的值应该很小。

楼主:
百度到的“∫e^-xdx=-∫e^(-x)d(-x)=-e^(-x)+C”
由于时间范围是0到100ns,计算出来是(200*200/100)*(4.7us/2)*[1-e^(-2*100ns/4.7us)]

网友A:
“c=-2/4.7us, 1/c=-4.7us/2, 所以计算出来的值应该很小。”
--用excel算这个不难吧,请先算一遍(3.91*10^-5 J)

能量当然很小,但100ns时间更小!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能量,以及流过电阻的电流。
假设是391W的,接近400W,那么直接用200*200/100就可以得到,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即放电时间大于1秒的情况来看。从微观来看,电容的储能不具备持续1秒的释放能量,而我们的计算是用秒来归一化的,这里面肯定会有差异。讨论这个的目的主要是看放电过程中,能量对电阻的冲击,以及电阻对能量的吸收情况。

楼主:
如果在加入一个二极管,请计算二极管正端输出的能量有多少?二极管以最大0.7V压降计算

网友A:
无语了!
电阻理想的情况,100ns的平均功率就是391W,平均电流就是1.95A。
一边揪着瞬时功率嫌大,一边又嫌总能量小。

-------------------------------------------------------------------------
你要讨论放电过程,就把时间放长到至少10us(电压下降约80%). 你要算1秒的平均功率就把时间放长到1秒。

楼主:
首先感谢xxlin1984的热情参与。第一楼的原话是:“电容47nF, 充满电200V,电阻100欧姆。当电容充满电后,开始放电,放电时间100ns,请计算电容的放出的能量,放电过程中100欧姆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A:
:L
在放电时间100ns内,平均功率为391W,故平均电流为1.977A

楼主:
由于功率,电流都是以秒来计算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以功和电荷量来讨论比较好。平常我们设计电路时,主要依据功率来选择电阻,在这种情况下会很不经济。xxlin1984的计算非常正确。顺着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讨论一个问题。下图中,电容还是47nF,充满200V电压,开关瞬间接通的时候, 电阻值为多大时,可以控制开关接通瞬间的输出能量小于20uJ?

网友B:
17楼的图,二级管没画反方向?

楼主:
方向没错。

楼主:
反方向的顺带考虑一下。

网友B:
方向没错的话,那开关没有闭合的状态电阻上就有电流了啊...

网友C(2013-11-16):
不错,有提示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