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解,输出上下调的解释。

楼主(2012-08-2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B:
乱七八糟说什么呀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新手发帖要尽量将问题描述清楚,尽量配图,尽量不要有错别字,LZ无头无尾,不知所云

楼主:
电源的输出上调与下调。  一般是输出电压的正负10%.

网友B:
那不叫上调与下调

楼主:
7# lyjian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D:
电源电压输出范围
上限电压,下限电压

楼主:
9# 不亦心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