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最基本的电路,IRF9531为什么不能导通呢?

楼主(2012-08-20):
求教一个最基本的电路,IRF9531为什么不能导通呢?
IRF9531P沟道,VGS导通电压最小-2V,电流可以达到-12A,VDS可以达到-60V,这个最基本的图在EWB上仿真,发现总是不能导通,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EWB软件有问题。我的EWB仿真没有问题。

楼主:
是同样的电路么?

网友A:
是同样的电路。或者只多了接地。 但即使我把接地取消同样仿真成功。

网友B:
来自MultiSim 10.1

网友C:
软件中电路没有地

网友D:
软件中电路中有地,要在设置中显示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