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位控制器数据集成到APB总线上怎么处理比较合理?

楼主(2012-08-20):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想集成一个8位的CAN控制器在APB总线上
CAN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数据都是8位的,而APB总线的输入输出数据都是32位的。。。

那把这个控制器集成在APB总线上的时候怎么处理比较合理?
高24位补零?还是把4个8位合在一起?

如果合在一起好像处理CAN的帧数据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

楼主:
没人给建议么?32位总线如何处理8位宽的RAM数据比较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A:
8进32出,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B:
建议高位补零  这样涉及到协议时   相对比较简单    以前我涉及到不同数位的协议通信时都是这么玩的  主要考虑纠错机制和如何保证通信可靠性  毕竟协议不一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呵呵   问问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