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进行串口中断实验什么现象也没有

楼主(2012-08-20):
我在运行如下串口中断程序时,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但是在接收窗口中却什么也没见到
这是为什么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a,i,flag;
void init()
{
    EA=1;
    ET1=1;
    TR1=1;
    TH1=0xFD;
    TL1=0xFD;
    TMOD=0x20;
    SM2=0;
    SM0=0;
    SM1=1;
    REN=1;
    ES=1;
}
void main()
{
    uchar flag;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P1=0xfb;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P1=0xfc;
}

网友A:
检测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楼主: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是波特率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了,这分全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