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连续扫描模式必须要用DMA吗?

楼主(2012-08-20):
如题,我现在没有用DMA,是在进入中断的时候,就读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读第一个通道,第二次第2个...依次类推,但是所有读到的都是一个值,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必须要用DMA才行吗?大神帮帮忙

网友:
手册上有讲,如何软件能够处理过来,那可以不使用DMA。
使用DMA的目的是为了不丢失待处理的数据。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A:
2# 58180698 2楼说的是错误的,对于F1系列,多通道扫描必须要用DMA~

楼主:
我没用DMA的时候,怎么读,结果都不正常不知道咋回事,然后用DMA就好了

网友B:
选用注入式

网友C:
要是你的采样速度慢,软件读取数据及时的话,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