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信息flash的读写

楼主(2012-08-20):
对于MSP430单片机,MSP430F149有2段的信息存储器(A和B,每段为128字节),而249则为4段的信息存储器(A、B、C、D,每段64字节),信息flash地址为0x1000~0x10FF,对其操作的程序如下:
void erase(unsigned int addr)               //段擦除子程序
{
  char * seg_ptr;
  seg_ptr=(char *)addr;                     // 指向段地址
  FCTL3=FWKEY;                              // 复位LOCK
  FCTL1=FWKEY+ERASE;                        // 段擦除使能
  *seg_ptr=0;                               // 空写启动
  FCTL3=FWKEY+LOCK;                         // 置位LOCK
}
void write_A(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Flash_ptr;                          // Flash 指针
  Flash_ptr = (unsigned char *) ASEG_START;          // 指向段地址
  FCTL3 = FWKEY;                            // 复位LOCK
  FCTL1 = FWKEY + WRT;                      // 写使能,编程
  Flash_ptr = Flash_ptr + number;
  *Flash_ptr = value;                   // 把value写入FLASH
  FCTL1 = FWKEY;                            // 清写使能   ???
  FCTL3 = FWKEY + LOCK;                     // 置位LOCK
}
unsigned char  read_A(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Flash_ptr;                         // A段指针
  unsigned char i;
  Flash_ptr = (unsigned char *) ASEG_START;         // 初始化A段指针
  FCTL3 = FWKEY;                            // 复位LOCK
  FCTL1 = FWKEY + WRT;                      // 写使能
  Flash_ptr = Flash_ptr + number;
  i = *Flash_ptr;                            //
  FCTL1 = FWKEY;                            // 清写使能
  FCTL3 = FWKEY + LOCK;                     // 置位LOCK
  return i;
}
void write_B(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Flash_ptr;                          // Flash 指针
  Flash_ptr = (unsigned char *) BSEG_START;          // 指向段地址
  FCTL3 = FWKEY;                            // 复位LOCK
  FCTL1 = FWKEY + WRT;                      // 写使能
  Flash_ptr = Flash_ptr + number;
  *Flash_ptr = value;                   // 把value写入FLASH
  FCTL1 = FWKEY;                            // 清写使能
  FCTL3 = FWKEY + LOCK;                     // 置位LOCK
}
unsigned char  read_B(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Flash_ptr;                         // A段指针
  unsigned char i;
  Flash_ptr = (unsigned char *) BSEG_START;         // 初始化A段指针
  FCTL3 = FWKEY;                            // 复位LOCK
  FCTL1 = FWKEY + WRT;                      // 写使能
  Flash_ptr = Flash_ptr + number;
  i = *Flash_ptr;          // 把A段的值复制到B段
  FCTL1 = FWKEY;                            // 清写使能
  FCTL3 = FWKEY + LOCK;                     // 置位LOCK
  return i;
}

在信息存储区的数据读写操作,均可调用上述函数完成,各位大虾看后又补充的以及MSP430其他类型的单片机的信息flash 的资料,请补充,谢谢!

网友A:
很好的帖子!值得看一看

网友B:
MSP43G2553 和 G2332在用 , 读出数值弄个指针读出来就完了吧,写进去差不多,都有对应的地址,注意下载仿真时候别把主程序和数据存储区都擦了就行了

楼主:
main flash用好了,也顶一个小容量的flash外设的,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对单片机flash的读写也不是很麻烦的,只是一般的我只能做到对信息存储区的读写,其他区的读写就没有尝试过的,希望有用过的大虾来帮我补充补充的

网友C:
手册一般都会有这种读写的程序的可以参考的

网友D:
觉得3;说的比较对,不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