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对比度调节将负压分压比转化为正压。急~!~!

楼主(2012-08-20):
原来的320240液晶模块 是SMT的 用的是负压,对比度外调。现在想不更改对比度调节方式,改用为COG的液晶模块,但是COG模块是使用正压驱动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在液晶模块上增加电路将原对比度提供的-24V(VEE)和Vo
转化成现在COG 模块能使用的正压比例 而且也能照样调节。
(我现在可以加正压DCDC芯片在COG模块的VOUT上提供正压)

网友A:
找个背光IC 驱动

楼主:
楼上的高手,能再具体指点一下嘛?

网友A:
先看屏的规格书,关于背光这块
多少电压,多少电流,几颗灯 并 或者串 然后才好确定背光IC

楼主:
4# jjjyufan 我这个不是背光的,和背光没关系啊,是LCD的

网友A:
背光IC 就是个升压IC
你反正是需要一个高压 电流又不大的电压信号就可以了
比如说3.7V 用背光IC 可以升到40以下 然后你用个电阻调节反馈,不就是个正的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