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51汇编高手进来解答,有RMB哦

楼主(2012-08-20):
;;;;;;;;;;;;;;;TEST CODE
                  mov   31h,#02
    here1:     mov   30h,#0e0h
    here2:     mov   1dh,#0e8h
                  mov   1eh,#03h
                  CLR   C
                   CLR   A
                   SUBB  A,53H
                   MOV   4EH,A
                   MOV   A,1dh
                   SUBB  A,54H
                   MOV   4FH,A
                   MOV   A,1eh
                   SUBB  A,55H
                   MOV   50H,A
                   MOV   A,5AH
                   RLC   A
                   MOV   R7,#03H
                   MOV   R0,#59H
                   MOV   R1,#5EH
Q0EDD1:      MOV   A,@R0
                   RRC   A
                   MOV   @R1,A
                   DEC   R0
                   DEC   R1
                   DJNZ  R7,Q0EDD1
                   MOV   R7,#03H
                   MOV   R0,#5CH
                   MOV   R1,#4EH
                   CLR   C
Q0EEB1:       MOV   A,@R1
                   SUBB  A,@R0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Q0EEB1
                   RLC   A
                   CLR   A
                   JNC   Q0EF71
                   CPL   A
Q0EF71:       MOV   @R0,A
                   MOV   R1,#5FH
                   MOV   R7,#04H
Q0EFC1:       DEC   R0
                   MOV   A,@R0
                   XCHD  A,@R1
                   SWAP  A
                   MOV   @R0,A
                   DJNZ  R7,Q0EFC1
                   MOV   A,@R1
                   SWAP  A
                   XCHD  A,@R1
                   MOV   R7,#05H
                   MOV   R0,#56H
                   MOV   R1,#5BH
                   CLR   C
Q0F0D1:      MOV   A,@R1
                   ADDC  A,@R0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Q0F0D1
                   MOV   R7,#05H
                   MOV   R0,#51H
                   MOV   R1,#56H
                   CLR   C
Q0F1B1:       MOV   A,@R1
                   ADDC  A,@R0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Q0F1B1
                   MOV   R7,#04H
                   MOV   R0,#75H
                   MOV   R1,#52H
                   CLR   C
Q0F291:       MOV   A,@R0
                   ADDC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Q0F291
                   JNC   Q0F331
                   INC   @R0
Q0F331:       djnz  30h,here2
                   djnz  31h,here1
;;;;;;;;;;;;;;;;;;;;;;;;;;;;;;;;;;;;;;;;;;;test end

楼主:
运行结束后,请问7576777879H里面的内容是多少?并给出这个代码的数学公式,谢谢!!!
第一位给予正确解答的同学有报酬哦
也可QQ:1026731555,谢谢!!!

网友A:
这有何难
找来一个软件仿真器.
一点运行就出来了.
7576777879H  的内容分别是: 42, 221,180,198,5

网友B:
并给出这个代码的数学公式,谢谢!!!
***********
关键是这个难

网友C:
汇编代码看得累,最好编写注释详细的汇编,无论是自己用还是维护都有必要。

楼主:
这是老产品的某段数据处理程序。因为产品需升级为ARM处理器,需要将此代码改为C。
谢楼上回答,我早已软件仿真过了。1dh1eh寄存器是最原始的采集数据,是变化的,所以结果也是变化的。
4楼的名字和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同名,呵呵。真巧
继续求答案。或者有兴趣者也可以直接给我联系!

楼主:
TO:4楼
SORRY, 把 y 看成 i 了

网友D:
我很关心所谓的RMB是多少数额?具体被谁领走了?

网友E:
这个程序连定义都没有,直接使用具体值,很明显不是源代码而是反汇编出来的指令。可能是解密某个产品得到的bin。

楼主:
是的。这是反编译的一段代码。能读懂这段程序的人,薪水可能已经上W了,可能看不上1K小钱了。话又说回来,读懂的过程也是一种快乐,不是吗?

网友A:
就这么点代码, 读懂它不成问题, 读懂的过程有什么快乐呢

网友F:
为什么要去读它呢?脑细胞多了?

网友G:
关键是完了也没看见RMB啊

网友H:
RMB是多少?

网友I:
看懂我这段代码就知道RMB是多少了.
lz yu j 1K  "sk ce rhf i h 1k ih qg b"

网友J:
汇编、汇编、又见汇编!:sleepy:

网友K(2013-03-27):
我只是来看RMB的

网友L:
我能看懂,但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