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滤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5):
你这个是RC组成是带通滤波器吧! RC滤波器是一种对频率敏感的衰减器,具有很大的带通插入损耗(大约10dB,包括反射损耗)。高通滤波器采用级联的T型结构,低通滤波器采用级联的π型结构。
滤波器的设计过程非常简单,所有电阻的阻值都等于电路的特征阻抗。在设计参考频率上,所有电容都提供一个针对电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归一化的统一容抗。

网友B:
滤波器也可以兼阻抗变换,在大学《高频电路》课本中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