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 接法

楼主:
那位朋友知道MIC引脚的定义呢? 通用的都是5脚的把?还有内置MIC的定义,这些都怎么用呢。一般1脚都是mic 输入,但是其他就不清楚了。

网友A(2012-08-20):
MIC只是一个接口吧(如附图)!这个接口是要配合一定的解码芯片来使用的!一般是5脚接地,3、4脚并起来接解码芯片的反向差分话筒的输入,1、2脚并起来接同向差分话筒的输入。

网友A:
MIC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