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初始化求救,急寻指导

楼主(2012-08-20):
初次使用DSP做音频处理,功能都完成了,仿真也没有问题,
但CCS下载code到flah,但是不能工作。TI技术支持说要“在仿真的时候把CCS中的负责PLL初始化的GEL去掉,而在代码中完成初始化。”

请问有谁有自己编写初始化的经验,或者有参考的初始化代码。我用的是c5535芯片。

网友A:
GEL里的代码,不就是哪些地址上写了哪些数值吗?

C语言的指针你应该会用吧。
用指针在这些地址上赋值,就可以同样的来完成初始化了。

网友B:
GEL_MapAdd(0x8000,0,0x7000,1,1);  //定义程序空间从8000-f000 可读写
像这样的如何C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