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指点:称重传感器和4-20mA的相关

楼主(2012-08-20):
方案需求:
1、称重传感器,桥式6线制输出两路
 用24位AD采样
2、4路模拟量输出
 每路可选以下四种模式之一:0-5V,0-10V,4-20mA,0-20mA
不知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初步想这样实现:
AD选用ADI公司的AD7191 24位AD,可直接接桥式输出,并有2通道,SPI串行。
模拟量输出:想用ADI公司的AD5735实现,本身可以输出以上要求的全部,但这个件儿不大好买,又很贵。

网友A:
输出部分简单,关键在于你的精度跟输入采集部分

网友B:
这个先确定输出模拟量的精度等指标参数,然后选择模拟量部分的器件,至于前端的ADC处理,也按照后向通道的要求来选择器件。因为现在这类方案中,后向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指标是最大的瓶颈,前级的AD选择余地很大。

网友C:
真是不差钱啊。

方案成本够贵的。。。

网友D:
这个可以说是最贵方案了,做出来的东西不出意外绝对是好东西。
你的输出是需要同时使用吗,还是只使用一路,其实输出只要一种就好了,其他的根据这一种做转变,很简单的。
输入采集部分没有问题,但是你两路的输入,你需要测量的速度怎样。 AD7191类的adc多路采样是内部切换的,要考虑切换后响应时间是否能满足你要求。

楼主(2012-09-26):
方案最后改成如下这样了:
模拟输入:用AD620做信号放大,再用一个AD620做激励后馈采样用,AD用AD7190,采用单端输入模式。
输出改用AD5666,4通道DA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AD的电源的问题:
用了12V的DC/DC,之后用的是LDO,不知这样能否去除电源纹波,另这个电源的纹波对AD的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E:
我也在 做你这个一样的 东西

网友E: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不

改天我传图纸上来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E:
你的六线传感器.. 还没讲 工作电压呢

如果是5V 的话AD620 都省略 直接连接到 AD7190 上面

还有就是 你的采样速度.. AD7190 的速度和精度有点怪怪的...

LZ 留给联系方式交流..我们俩是同行啊...

网友F:
方案确实贵。
如果输入是桥式称重传感器,输出也是模拟量。
如果输入传感器是线性的,直接模拟电路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输入传感器是非线性的,可以用MCU测量ADC,加一个误差补偿,直接模拟电路输出也可以了。

网友F:
你用这么高的ADC干什么用?
难道需要显示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