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问题:六位半万用表中六位半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0):
各位老师,问个基本问题
   六位半万用表中六位半是什么意思?
   是显示6位的有效值?
   我看了下5位半的显示位数如3.5684V这个电压值似乎用六位半测量也是这个度数,位数似乎一样?
   百度了半天没找到想要的答案,求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六位半就是有效位为5位,最高位为1,量程范围为0~199999

网友B:
判定数字仪表的显示位数有两条原则:其一是能显示从0~9中所有数字的位是整数位;其二是分数位的数值是以最大显示值中最高位数字为分子,用满量程时最高位数字作分母.

      例如,某数字万用表的最大显示值为±1999,满量程计数值为2000,这表明该仪表有3个整数位,而分数位的分子是l,分母是2,故称之为3   1/2位,读作“三位半”,其最高位只能显示0或1(0通常不显示)。

6 1/2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的读书应该为±1999999(六位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少个9

网友C:
注:以下为转帖
以前国产的老数字表满位的多,比如4位的可以显示9999,根据量程不同小数点也不同,比如可以是.9999V,也可以是9.999V或者99.99V。但是,这样的表有个很不方便的缺陷,就是测量常用的1V或者是10V时,稍微一超过,就要换量程。比如10.01V就只能用99.99V档,造成误差加大,这很不方便。

而国外的很多表做了改进(或者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问题),把量程设计的高一倍,最多显示19999,这就是4位半,测量10V附近的电压时可以从容应对。这样的3位半或者4位半的IC有大量厂家生产,因此这样的万用表非常多,最高位只能显示0或1,因此叫半位。

但是,当这样的表测量10V时,实际上等于浪费了一半的量程,因为我们都知道,读数在接近满度才最准确。因此,我很欣赏HP/Agilent的做法,把量程选为11999或者12000,只比10的整数幂超过20%。但这样的表也作为半位计算,比如HP/Agilent 34401A,1199999最大,也叫6位半。

再后来,出现了很多高半位可以显示更大数值的,比如3999,有人叫3又3/4位。我手里有个70D,满显示是80000,难道叫4又7/8位?嘿嘿。这样的表有的时候还是很方便,比如1999的测量220V会只显示220,但2999的表就会多一个有效位成为220.0V。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昨天拿了台34401A仔细琢磨了一下,原来我一直使用的是其5位半的功能,压根没有换到六位半去,真是坑爹。今天补课了。

网友D:
最大量程(a*10的n次方-1),则就是n位a-1/a

网友E:
注:以下为转帖
以前国产的老数字表满位的多,比如4位的可以显示9999,根据量程不同小数点也不同,比如可以是.9999V,也可以是9.999V或者99.99V。但是,这样的表有个很不方便的缺陷,就是测量常用的1V或者是10V时, ...
引用 网友C:
呵呵,原文是我写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多亏注了一下啊 要不就遭到B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