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STM32F103VE设计了个10KV保护控制装置

楼主(2012-08-20):
整个系统用了MCU如下资源:
1:4个UART接口;
   a、USART1用于装置的生产调试及数据的光纤远传
   b、USART2用于接收GPS或者北斗模块的对时及定位数据
   c、由于设备安装在电线杆上,如果用户每次维护设备都爬上电线杆,则很不方便,故使用USART3接口做了个无线调试接口,用户使用无线手持PDA即可实现对装置的维护。
   d、UART4用于收发短信息(装置可以通过短信息传输信息及操作控制)及网络数据传输。
2:SPI接口
   SPI接口外挂串行FLASH芯片,用于存放装置参数
3:IIC接口
   IIC接口外挂温度传感器TMP100,由于设备工作与野外,环境比较恶劣,需要随时掌握环境温度。
4:四个EXTI信号输入
如果用户不要求配置无线手持通讯器,装置通过EXTI线配置一个简易遥控器实现遥控操作。
5:SysTick
    系统使用SysTick实现节拍定时
6:双ADC
   装置要测试电力线的多相电压及电流且要计算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角,故使用双ADC分别同时启动转换电压及电流信号。
7:TIM4
   使用TIM4触发ADC的转换。
8:DMA
   系统对工频交流信号每周期采样64点,测试数据采用FFT计算,不但要计算幅值,还要计算谐波,计算量比较大,如果采用软件读取ADC结果数据,需要耗费大量的CPU时间,故采用DMA通道1把ADC结果读出暂存,然后用DMA通道2把暂存数据保存到FFT计算数据缓冲区,之所以用DMA通道2转一次ADC数据,是为了不丢失一个周波的信号且保证ADC的连续不断转换不影响计算结果。

有同行的话可以交流。

网友A:
呵呵,好像你的应用环境是配网啊

楼主:
二楼说的对,本人设计的是10KV柱上断路器的保护与控制装置。

网友B:
和我做的有点相关,我做雷电流测量。

网友A:
楼主,你设计就是FTU了。没有做过配网继电器保护,只做变电站自动化保护

网友C:
能不能共享下相关资料

网友D:
能共享下相关的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E:
相关的图片、源码和资料可以共享下

网友F(2014-01-07):
现在要做这个项目,之前没怎么接触过,方便把学习相关的图片、源码和资料发邮箱吗?985244597@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G(2014-08-26):
我只做交流电压采样!楼主的系统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