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驱动大功率MOS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20):
这里的G端如果直接接

网友A:
普通运放可驱动不了大功率的MOS管

楼主:
4楼:
普通运放可驱动不了大功率的MOS管

MOS管驱动电压5V就可以驱动了,运放也能输出5V的,为什么不能驱动?

网友B:
MOS管驱动电压5V就可以驱动了,运放也能输出5V的,为什么不能驱动?
引用 楼主:

既要满足静态要求 也好满足动态要求
考察下运放的负载能力
尤其要考察下在动态时  其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C:
为什么我看到的图和3L不一样?

手册上的输入电容约有4000pf,串上2k电阻时间常数要达到ms级了吧?这样做驱动电流确实不会大,不过速度肯定不行了。

楼主:
手册上的输入电容约有4000pf,串上2k电阻时间常数要达到ms级了吧?这样做驱动电流确实不会大,不过速度肯定不行了。

4000PF输入电容,MS级理论上能达到1000HZ,如果小于这个频率,随便用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