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内置细分的算法问题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20):
大家都知道现在开环的步进电机驱动都采用的是电流细分策略,并且在外面做个拨码,不同的10取值决定不同的细分数。
现在市面上出现很多内置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比如雷赛的,明治的。
所谓内置细分就是你外面无论对应多少细分数,内部都跑一个高细分!
外面的拨码只是方便客户计算外部给多大脉冲对应多大转速而已。
小弟想请教一下高手,内置细分是如何做?
给一点思路也行啊

楼主:
本人也在研究。。。。

网友A(2012-09-19):
内部跑一个高细分, 比如 500 细分.
如果用户设置了 20 细分.
那么控制器每接收到1个脉冲, 就走 500/20=25 步.

楼主(2012-10-25):
内部跑一个高细分, 比如 500 细分.
如果用户设置了 20 细分.
那么控制器每接收到1个脉冲, 就走 500/20=25 步.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步进电机的PWM最佳频率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我设的是20K  开关管用的是IRF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