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sdram,debug verify 错误问题

楼主(2012-08-20):
我在实际做项目中有2个板子,一个上面有sdram,一个上面是ddr,平时在sdk中debug正常,当程序代码大的时候(大于300k)就会出现verify错误。请问各位有没有在大程序的时候是否出现我的问题。我自己测试过我的内存读写没有问题。用的软件是13.1

网友A:
你是不是吧代码放在了blockram里面了?

楼主:
没有,肯定放sdram里面了,请问版主有没有测试过大的程序在ddr或者sdram里面跑,用的一代的电缆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