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控制硬件问题

楼主(2012-08-20):
(无正文)

网友A:
单纯了解它的话,就是翻翻它的硬件资料和软件资料,不懂的可以问它的厂家。如果有条件,实际买一个试试,也就完事了。关键看你怎样用它,看它是否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B:
要看你这个接收器有什么功能了。编写应用程序应该很简单的,你驱动源码都有了,好好看看它源码有哪些IOCTRL接口留出来供你使用了。

网友C:
熟悉下编程软件 看看驱动程序提供的接口

网友D:
熟悉一下驱动程序提供的接口

网友E:
要看你这个接收器有什么功能了。编写应用程序应该很简单的,你驱动源码都有了,好好看看它源码有哪些IOCTRL接口留出来供你使用了。
引用 网友B:

需要熟悉一下驱动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