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程序出现问题,单片机供电正常,仿真器连接正常

楼主(2012-08-20):
下载程序是出现如下提示: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verify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40100 Received Value: 00ffffff
Verify failed
晶振,没有起振,硬件电路正确,为何不起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烧写的时候芯片用的应该是内部RC,校验出错了,请检查连线!

网友B:
有一些型号芯片烧过了就不好重新烧录,你什么芯片

网友C:
1、确定工具连接正确?
2、检查是否适用了工具给MCU供电的同时又适用了外部电源给MCU供电?
3、检查工具到MCU之间的连接正确?
4、检查MCU的ICSP上的电路正确?
5、检查芯片实际型号和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一致?
6、检查芯片是否是FLASH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