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硬件通信问题

楼主(2012-08-2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买了一套ZIGBEE套件,用的是飞凌的6410A的开发板,
我把ZIGBEE协调器通过供电主板连接到开发板上时,超级终端会打印很多协调器的信息,
如下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s3c2410-ohci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usb 1-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usb 1-1: Manufacturer: FTDI
usb 1-1: SerialNumber: A501716U
驱动我没弄,看这些信息驱动应该是装好了,但是我通过linux系统调用read(),writer()读写设备文件时不能
成功,读写不了什么信息,cat查看设备文件时,出现些奇怪的符号,
怎么样才可以使得开发板与ZIGBEE协调器通信?

网友A:
先用USB调试助手调试成功后,再用自己写的代码调

网友B:
设备都显示了是FT232了,也就说是串口设备了
驱动层如果不想管,那就直接处理ttyUSBx好了

网友C:
需要熟悉一下相关驱动

网友D:
估计是驱动代码有问题,还有就是一般会有好几个串口,看你的设置对不对